方正FN980 WT显示器 接信号 黑屏

楼主(2018-10-30):
笔记本外接 显示正常 接台式电脑 到开机LOGO处正常 过几秒就黑屏 开关灯状态正常  拔掉信号 重新接上也是黑屏 感觉是哪个切换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机器变换显示模式时,它不亮呀,,,程序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机器变换显示模式时,它不亮呀,,,程序会不会有问题,,

就是切换的时候不对   我刚下载了一个 刷了也不对啊

网友:
检查接口到主芯片之间有二级管是否损坏

网友:
程序通病,不用查。找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