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来电没有铃声

楼主(2018-10-30):
6s没开静音模式,可以放外音,听歌啥的都没问题,不是软件问题属于硬件问题,请问是主板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进水机?重点检查大音频和基带。

网友:
主板有没有摔过,进过水,修过。还原一下设置不行就是主板问题,先从铃声放大IC查起,然后大音频,摔过的话基带有点可能。

网友:
铃声放大 大音频  测测尾插座二极体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