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H81时序

楼主(2018-10-30):
这里先写时序,后面附加上联想H81图纸(认真看的话看可以电路图和帖子一起看),本人萌新,望多指教,进入正题。

电池电路:
  • 装上电池后,电池电压经稳压二极管(D21)一路出RTCVCC给南桥供电,一路给跳线帽的1脚,CMOS插针的1脚和2脚是用跳线帽短接的,这样才会发出RTCRST给桥提供实时时钟复位,又出VBAT_IO供电给IO提供电池供电,RTCVCC供电又通过电阻(R537)出SRTCRST(这里不确定是否是给桥提供实时时钟复位的),桥接受到信号后会给晶振供电,晶振起振产生32.768KHZ的基准频率给桥,桥收到后会保存CMOS设置
  • 以上为电池供电,有讲错的还望各位纠正,感谢

待机供电:
插上电源,电源9脚发出ATX_5VSB,经稳压器(U33)转换成ATX_3VSB,一路接替电池经稳压二极管(D21)给桥供电,一路给桥和IO提供深睡眠待机供电,IO深睡眠待机供电正常后,会发出DPWROK给桥,桥在待机条件正常的情况下会接受到这个信号表示深睡眠待机好信号,并发出SUSWARN给IO,IO又输出SUSACK给桥,桥发出SLPSUS信号,把ATX_5VSB与ATX_3VSB转换成5VSB和3VSB,3VSB给桥和IO提供浅休眠待机供电,IO在收到浅休眠待机供电后发出RSMRST信号给桥,桥在浅休眠待机供电好的情况下接受到RSMRST信号表示待机正常,(IO在收到深休眠待机供电后还发出3VSBSW用来产生DIMM_5VDUAL,原因:跟远程开机有关,能在待机情况下远程启动电脑)
  • 以上为待机供电,个人认为:这里的SUS为唤醒信号,最后括号里的也是个人想法      有讲错的还望各位纠正,感谢

开机电路:
  • 短接开关针9脚和13脚,发出跳变信号FP_PWRBTN(3.3-0-3.3)给IO,IO经自身内部转换发出SIO_PWRON给桥请求上电,桥发出SLP_S3,SLP_S4,SLP_S3、SLP_S4返回给IO,IO发出PSON#给电源16脚,输出各个主供电
  • 以上为开机供电,有讲错的还望各位纠正,感谢

内存电路:
  • 3VSBSW为开启DIMM_5VDUAL供电的条件,(3VSBSW的产生在待机供电中说了),该信号经一系列三极管的特性(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出DIMM_5VDUAL供电,为稳压器(U31)提供供电,稳压器满足VCC、BST、COMP脚后输出VDIMM供电(VCC和BST都是供电,COMP由PCH_GPIO31作为开启条件,PCH_GPIO31再桥出SLP_S3,SLP_S4时同时出的,用于控制内存),VDIMM供电一路给CPU(电路图上是给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给)、内存插槽供电,一路进稳压器(U30)出DDR_VTT(DDR_VTT为0.75V,原因:VDIMM为1.5V,VDIMM经分压后(两个10K电阻)进U30的3脚),DDR_VTT进内存插槽
  • 以上为内存供电,有讲错的还望各位纠正,感谢

桥电路:
  • 由SLP_S3信号作为稳压器(U27,U23)的使能信号,U27满足VCC、EN脚后输出高电平,使MOS管(QN40)导通,使VDIMM降压得到V_1P05_PCH,V_1P05_PCH一路将三极管(QN30)的E脚拉低,使MOS管(QN33)的D、S脚截止,一路给桥供电,U23满足VIN、SHDN后输出V_1P5_PCH给桥供电
  • 以上为桥供电,有讲错的还望各位纠正,感谢

内存好信号:
  • V_1P05_PCH经电阻(R575)输出V_1P05_ME给桥,桥收到供电后发出DRAM_PWROK经SR18改名DRAM_PWROK_RC给CPU表示内存电压好信号
  • 以上为内存好信号,有讲错的还望各位纠正,感谢

CPU_PWRGD:
  • CPU供电由电源管理芯片控制,开启电源管理芯片要让CPU发出VID信号,CPU要工作要满足CPU_PWRGD
  • 满足CPU_PWRGD的条件:电源各个主供电稳定后,8脚出ATX_PWRGD给IO,IO经内部转换出PCH_PWROK给桥,桥满足PCH_PWRGD后输出各个时钟信号(根据其他图纸上的跑法是这样的,但我个人认为是在CPU供电结束后发出的),桥再发出CPU_PWRGD给CPU表示让CPU工作
  • 以上为CPU_PWRGD信号,有讲错的还望各位纠正,感谢

CPU电路:
  • CPU在收到CPU_PWRGD后发出SVID的三个信号(VR_SVID_DATAOUT、VR_SVID_CK、VR_SVID_ALERT_L )给电源管理芯片(U19),VR_EN为电源管理芯片的使能信号,由3V、3VSB/12V/12VSB控制,VR_EN由V_1P05_PCH 上拉成1.05V高电平,满足VCC、VRMP脚后电源管理芯片开始工作,输出PWM1、PWM2、PWM3、PWM4、DRVON给三相CPU供电提供信号,又给集显电路提供信号,三相CPU供电(每相都满足)满足VCC、PWM、EN脚后,经由上下管组成的开关电路输出VCORE供电,给CPU供电,CPU收到供电后发出VCORE_VSS_SEN、VCORE_VCC_SEN 给电源管理芯片表示收到供电,电源管理芯片收到这两个信号后,输出VR_READY(CPU供电好信号),VR_READY经过电阻(R587和R589)上拉并改名为PCH_SYSPWROK给桥,表示系统供电好(全板供电正常)
  • 以上为CPU供电,有讲错的还望各位纠正,感谢

复位电路:
  • 短接ATX的12、14脚为开始复位,发出FP_RST信号给桥,桥收到此信号后便重新开始复位及之后的操作
  • 桥满足PCH_PWRGD、时钟信号、PCH_SYSPWROK后,发出PCH_PLTRST给IO来复位IO,发出CPU_RST复位CPU
  • CPU复位后发出DDR3_DRAMRST来复位内存
  • IO复位后发出PCIRST1信号,经过R177,R174,R180出PEX1_RST、PEX2_RST、PEX3_RST来复位PCIE1X插槽,经过稳压二极管(D24)来转化为PCIE16X_RST复位PCIE16X,IO又发出PCIRST3信号来复位网卡和BIOS
  • 以上为复位电路,有讲错的还望各位纠正,感谢

BIOS电路:
  • BIOS芯片为LPC_DEBUG(图纸上)
  • 4脚由桥发出(不知其作用)、6脚复位由IO发出、8脚时钟由桥发出

复位结束后,CPU便开始寻址,一路寻到BIOS,BIOS再回给CPU(这里我就不清楚了)

这些是我目前所知的,如果有误还请告知,再次感谢所有观看这篇帖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