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30p DAOLZ9AMB8F0 开机秒掉电维修 请大家留下思路

楼主(2018-10-30):
同行送修联想u430p 按开关亮下就灭
拿到机器开机确实是开关亮下就灭掉,简单交谈同行留下机器检测。
请大家留言遇到这样的机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这也是思路,维修经验。如果你是老鸟请不要恶意讽刺没技术含量,大家都是从新手来的,说的是经验。
我想到的分几部,首先是三板斧:
1.马上打开被盖,首先拿掉电池。(现在有好多机器当着同行的面你不能拿电池,万一拿掉开机就好了就没法收钱了,这点切记。)
   事实证明故障一样
2.继续拔小纽扣电池,然后测量纽扣电池电量。(相信同行也有很多拔电池好的,AMD机器也有很多是电池电量没有换电池秒杀的。)
  事实证明故障一样,而且电池电量3.3v,很充足
3.擦内存,把内存取下橡皮擦干净。顺便把内存槽也清洗下。(相信也有好多是擦内存就好的机器,这种死鱼捡起来很舒服。如果像板载内存的这步就算了)
   事实证明故障一样

可调电源开电流0.15   0.2最多就掉电了,第一感觉有供电没出,但是都是超薄本低电压U又估计供电都出来了,实际测量果然供电都出了。有人喜欢直接按经验就直奔主题,这里讲下经验,老鸟跳过。
以上三板斧不行要进行下面三板斧了:  a 主板打值   (公共点,各路供电。结果都正常范围)
                                                            b 刷bios      (论坛下载N个所谓工厂,合成,都不行。自己原机备份合成也不行,放弃。)
                                                            c  测供电    (上可调电源测量各路供电都正常,由于掉电很快可能要借助示波器去量各路电压,结果cpu供电也都正常)
可能自己想的有点多,掉电的故障老鸟们又会去用示波器双通道去看那部分先掉电了。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我的示波器探针坏了一个,无奈只好慢慢测了。
因为是广达代工的板子,首先想到hwpg,搜索下hwpg一共4路由+3.3v_run 上拉到EC。
由于掉电的太快不清楚是什么引起的掉电,有没有示波器双通道对比,现在只好一路一路断掉各路PG到EC的线路。
结果我断到最后一路的时候还在想运气真差,应该是断了这路就不掉电了,结果大失所望,一样的掉电故障。
到这里有点摸不着头脑了,各位看官,当你们遇到这样的故障你们修到这样接下来会怎么想了,请留下思路

因为是掉电,所以接下来我又用示波器把各路供电有测量了一遍,把感觉波形不太好的有杂波的又加电容,之后上电故障依旧。
我感觉没思路了,看着板子,看着图纸,这个机器也有点位。我在想这么好的条件难道修不好?
继续测量,不知道是直觉还是经验还是什么潜意识,自己主动用示波器打了下转换电压。这一打不要紧 +5v_alw转+5V_RUN   瞬间正常5v,然后掉到3.几伏,看到这个感觉明显不对了。在用万用表测量+15V_ALW 上电瞬间掉到5v,测到这感觉有希望了,这5v肯定不能完全导通转换管啊。重点查这个地方了。
有了思路就好进行下一歩,首先找到+15V_ALW来的地方 各位你们感觉该怎么做呢?我先拿掉了PC42,结果故障一样,+15V_ALW还是被拉低。紧接着拿掉PC44,结果调流刷刷上去了。我晕死。。。。。。。。。。。。

修到这里你们是不是感觉这么一个简单的故障那么费劲?我也是这种感觉,最关键的是什么,是+15V_ALW这个刚开始正常,导致所有电压都出了。然后+15V_ALW才掉到5v,才导致整体掉电,这个是最主要原因,被整复杂了。 悲剧。

最后请求大家给加点分吧,我是真没分了。码字码了这么久,也码了这么多的字,说了很多经验,请给点分吧。

 会员12190222元2023-8-4 14:06
 会员11813012元2023-6-22 16:28
 会员11813012元2023-6-22 16:27
 会员11813012元2023-6-22 16:26
 会员11813012元2023-6-22 16:26

网友:
请大家看帖的时候顺便动下宝贵的手指加点分,1分2分不嫌少,10分8分不嫌多。谢谢

网友A:
已加分,还不太会用,看了你的分析,还还是有些模糊,看来还要多学习呀

网友B:
两点收获,一是广达掉电有时候一定要记得测量+15V这个电压有没有被拉低,二是二级电压一定要测试准。

网友C:
这个升压电路的升压原理有高手分析一波吗?为什么会升到15v?

网友D:
两点收获,一是广达掉电有时候一定要记得测量+15V这个电压有没有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点收获,一是广达掉电有时候一定要记得测量+15V这个电压有没有被拉低

主要是维修的思路,没有思路就没法往下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升压电路的升压原理有高手分析一波吗?为什么会升到15v?

搜下迅维的课程里面有的,这个也是pwm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加分,还不太会用,看了你的分析,还还是有些模糊,看来还要多学习呀

主要是维修的思路,没有思路就没法往下进行。谢谢你的加分。

网友E:
技术很好,看来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网友:
修好就行,技术还是不错的

网友F:
你这个分析有点混乱啊!为什么要拿掉电容你要给小白们一个思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分析有点混乱啊!为什么要拿掉电容你要给小白们一个思路啊

既然是小白为什么能说这个分析混乱?这个15v不正常,他的源头是有两个电容接地,去掉接地电容排除法去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分析有点混乱啊!为什么要拿掉电容你要给小白们一个思路啊

可以给我加2分吧????????????

网友G:
15V修的不多,不过手里有一台宏碁的471G,不定时关机,拆掉温控,换了升压电路的东西也不行,也刷了BIOS,我觉得我也得去仔细检查一下升压和转换了

网友H:
哈哈楼主打字都打了个吧小时吧辛苦啦

网友:
技术不错,楼主谦虚了

网友:
主要是维修的思路,没有思路就没法往下进行

网友:
换个电容很简单  但查找故障点却很难 ...

网友I:
是15V的问题, 我一般直接改成19V 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点收获,一是广达掉电有时候一定要记得测量+15V这个电压有没有被拉低,二是二级电压一定要测试准。

这个具体情况也要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楼主打字都打了个吧小时吧辛苦啦

说的对,打字太累了,给加点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15V修的不多,不过手里有一台宏碁的471G,不定时关机,拆掉温控,换了升压电路的东西也不行,也刷了BIOS, ...

有的时候突然就透彻了,修好了,努力研究吧。有收货的。

网友J:
掉电机器,排查易损件很必要,不然修到你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J:
掉电机器,排查易损件很必要,不然修到你怀疑人生。

修到怀疑人生,而且还有同行打击你。。。。。。。。。。。。。

网友K:
联想机器掉电一般都是BIOS问题,也有列外。上次遇到一台不是刷BIOS。但是刷了之后不会马上掉,想了想应该是吹到别原件了,然后发现旁边有mOS换掉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联想机器掉电一般都是BIOS问题,也有列外。上次遇到一台不是刷BIOS。但是刷了之后不会马上掉,想了想应该是 ...

一般bios,不是吧,bios根据我的总结也是由于别的原因导致的bios问题

网友:
厉害,老手,多多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15V的问题, 我一般直接改成19V 完事

还可以这样?。。。。。。。。。。。。。。

网友:
有没有在给加点分的兄弟,谢谢了。。。。。。。。

网友:
广达的板子首先想到的当然是hwpg 至于什么 转换电路只在其次

网友L:
还是很细心..............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还是很细心..............学习了

还是一样的刷分。。。。。。学习了

网友M:
这故障确实不好查,要换成我,估计早就没耐心了!话说这15V我好像都没修过!!!很好的经验分享!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故障确实不好查,要换成我,估计早就没耐心了!话说这15V我好像都没修过!!!很好的经验分享!谢谢楼主 ...

谢谢回复,能加点分吗?谢谢。v

网友:
我发现每个师傅修电脑的思路都不一样哈

网友:
这个小电容是短路了  还是漏电了。

网友:
                         写的好多。。。

网友N:
写的很细致 发帖不易  加分了哈

网友:
是电容短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加分,还不太会用,看了你的分析,还还是有些模糊,看来还要多学习呀

谢谢你的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写的很细致 发帖不易  加分了哈

谢谢你的加分,这是最好的肯定。

网友O:
广达掉电有时候一定要测量+15V这个电压有没有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O:
广达掉电有时候一定要测量+15V这个电压有没有被拉低

这个只是个例,具体问题也要具体分析。

网友:
版主,敢不敢再给我个精华。。。。。不要收费的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15V的问题, 我一般直接改成19V 完事

我去,这思路,高,实在是高!!

网友:
楼主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加分。

网友:
广达的HWPG

网友:
这个是想表达什么?没怎么明白。

网友:
认真发个帖,竟然沉了。不经意间发个帖1个月了还有人回复和购买,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两点收获,一是广达掉电有时候一定要记得测量+15V这个电压有没有被拉低,二是二级电压一定要测试准。

嗯,是的,关键是加分兄弟。

网友:
版主没有精华就要收费了,我不要收费我就想让别人看来给我加分好不?

网友E:
为什么要拿掉电容你要给小白们一个思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拿掉电容你要给小白们一个思路啊

你真的假的电容漏电拉低15V,高级技术员怎么还要问这个问题的啊?给我加分好吗?

网友:
技术好就是牛

网友:
给加分就行。。。。。。。。。。。。。。。。。。。。。。。。。。

网友Q:
现在都没主板 修了,,,得改行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Q:
现在都没主板 修了,,,得改行了

你是不是每个主题都是这样回复的,要改行现在就做,何必还在这看帖子。

网友S:
引用 网友R:
你是不是每个主题都是这样回复的,要改行现在就做,何必还在这看帖子。

看来这位老兄,也是缺分,体谅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S:
看来这位老兄,也是缺分,体谅一下。

既然都缺分为何不加分,我每天都给别人加分的。

网友:
强大呀,得一步一脚印来的修,利害了

网友:
图纸原理相结合,或者都是以后的电图维修经了

网友T:
加分就算了吧,还玩起了RMB,不看也罢.没有一点分享的精神,这网站以后会往RMB发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加分就算了吧,还玩起了RMB,不看也罢.没有一点分享的精神,这网站以后会往RMB发展的.

这个bu是我们能控制的,不是我设置的收费,加分是对发帖的尊重,我天天也给别人加分,动下手指而已,不加也浪费了。

网友U:
掉电后还有没待机供电3/5V  和19V  有的话   用示波器开启双通道。  一通道接SLP信号   另一个通道接桥供电,其他开机后的供电 看下那个部位先掉        要是SLP线掉    基本是干桥    也可以测试电感是不是过流被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掉电后还有没待机供电3/5V  和19V  有的话   用示波器开启双通道。  一通道接SLP信号   另一个通道接桥供电 ...

我现在都不轻易干桥,万一不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把所有排除在来怀疑桥吧。。。。。。

网友V:
这也是宝贵的经验,广达代工hwpg,我记住了。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也是宝贵的经验,广达代工hwpg,我记住了。收了

顺便给加个分,谢谢。。。。。。。。。。。。

网友:
这个升压电路的升压原理有高手分析一波吗?

网友:
换个电容很简单  但查找故障点却很难

网友W:
维修要心细,慢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W:
维修要心细,慢慢查

加分啦兄弟。。。。。。。。。。。。。。。。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的很不错,可惜看不到结果

网友:
能上精华的帖子是好帖子,就是不容易看到

网友:
经典案例,,,,,,,,,,,,

网友:
楼主技术已经很好了,也有耐心,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没事学习一下。已经收藏,时间充裕在仔细分析

网友:
the dedd hut have such us best hour dkhh

网友:
哈哈  我当过客户面把电池好了  被老板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术很好,看来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加分啦老铁。。。。。。。。。。。。。。。。。。

网友:
分析得很详细,对我很大帮助,,,,,

网友: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老司机!

网友:
还是思路分析的很头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是必须拆除!改完集显就要拆除!不改就不用拆

你这回复无厘头啊?是看错帖子了吧。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看了你的分析,还还是有些模糊,看来还要多学习呀、继续学习·

网友:
付费论坛贴:'(:'(:'(:'(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

网友:
这个的确不好修啊

网友:
谢楼主分享 故障挺多。不过还是修好,不愧是

网友:
现在手里有个开机一分钟掉电重启的,确实麻烦,,少电压的还算比较好处理的

网友:
真心感觉技术越来越好

网友:
真心感觉论坛的人技术越来越好

网友:
这样的好贴 子值得加分,必须加分

网友:
修笔记本就得胆大心细,楼主好技术 。。。。。。。。。。。。。

网友:
谢谢  很专业谢谢  很专业谢谢  很专业谢谢  很专业谢谢  很专业

网友:
知道故障点觉得简单 ,真正排查的时候难如蜀道啊

网友:
掉电最好是用示波器测量 ,可以抓波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

网友:
缺电压   THERIP  温控  等

网友:
升压电路的小电容漏电啊。楼主厉害。能查的这么仔细

网友:
如果是有两通道,请问这个比谁先掉  是怎么个比的步骤?

网友Y:
又拜读了这个帖子。看一遍,一遍的收获。掉电的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又拜读了这个帖子。看一遍,一遍的收获。掉电的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感谢肯定。。。。。。。。。。。。。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u,值得学习。。。。

网友(2018-11-29):
看来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网友:
思路真的很重要啊,再好修的板子没思路就没办法在修下去了。

网友:
不错   维修界里就是需要你这种精神  辛苦了

网友:
经常擦一下内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