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_Q118 开0.042机掉

楼主(2018-10-30):
hp开机掉电开机拆机主板测各供电  cpu  内存  桥  供电瞬间有    电感 PL8  (+1.8v_VGA)  PL20 PL23(+VGA_CORE) PL29(+1.0_VGA)都没有电压。(这个几个电压的en  都受控于DGPU_PR_EN ) 查pu8的1脚开机没有电压受控pq39 pq39受控DGPU_PR_EN追查信号经过电阻来自南桥  断开电阻开机电阻两端都没有拉高   换南桥 还是一样   这个南桥满足什么条件才发出这个DGPU_PR_EN  顺便图纸传上

网友:
南桥怎么才会拉高DGPU_PR_EN这个信号

网友A:
内存跑过才有,有些机器进BIOS界面才会开启独显电压。关键是看独显电源芯片PG是不是同HWP在一起,如果是,那么独显电压一定要有才不会掉电,如果不是那么独显电压和掉电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跑过才有,有些机器进BIOS界面才会开启独显电压。关键是看独显电源芯片PG是不是同HWP在一起,如果是, ...

谢谢你的回复。是和独显电压一起的,独显没有发出pg会掉电。那么要是独显供电没有产生,或者产生后短路电压拉低。都会导致掉电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但是独显的电源开启en受控于DGPU_PR_EN。EN没有开启电压又怎么产生DGPU_PWROK呢

网友:
明白了    (PG同HWP不在一起 ) 时序没搞对

网友:
查查温控

网友:
这要过内存后才有开启

网友:
技术很好,看来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网友:
楼主修好后记得分享下哦。。。。。。。。。

网友:
独显的跑内存后才出吧   有些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
这个机器我认为重点查,是不是有地方短路

网友:
是不是有转换电压没出来 。。。。

网友B:
注意了 是0.042 这样的电流很小了。如果是我,我会从待机电压到二级转换电压,再到大电感电压,应该能扫出来一点问题,要不行就断开PWROK 。。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了 是0.042 这样的电流很小了。如果是我,我会从待机电压到二级转换电压,再到大电感电压,应该能扫出 ...

哎不知道这个机器的时序,修起来真麻烦

网友:
我以前遇过一台进水的机器,清洗完以后用了两个多月也是掉电,最后是BIOS芯片空焊了

网友:
修电脑主板好多不懂,看来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一样的机器,进水了,开机0.014掉电还没搞好!

网友:
应该是供电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