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8的机板是不是认硬盘品牌啊

楼主(2018-10-30):
如题,情况是这样的
接到一台iphone8p不开机的,刷机错误9,更换ID板拆下来的硬盘之后正常刷机通过,进入系统(当然无法激活),故判断为硬盘故障。
因为手上没有iphone8硬盘的编程器,所以只能查出序列号淘宝找代写码的顺便买了硬盘
结果呢,买了两次硬盘,都是换上硬盘之后,刷机正常,但刷机完自动进入恢复模式,无法进入系统。而且第一个寄来硬盘是刷机完成之后自动进恢复模式,第二个是自动进DFU模式。。
然后我每次又都把自己手上正常的ID板的硬盘装上刷机,都是正常进系统,可以判明绝对不是机板方面的问题。
然后目前知道的就是,原机硬盘和我手上ID板的硬盘都是闪迪的,而淘宝买的硬盘是三星。。所以考虑的点就是会不会iphone8的主板会有认盘的情况。。。

求知道的大神解答下

网友:
硬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