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70串烧大短修复

楼主(2018-10-30):
联想B50-70串烧大短修复

故障现象:外接稳压电源短路
型号板号:联想B50-70 LA-B091P
检修过程:
1,    拆机后主板上明显烧毁PU401 SY8208B +3VALWP 供电芯片和USB供电芯片U10 SY6288D,PU401主供电引脚烧且焊盘损坏致公共点 +3VALWP,+5VALWP均短路。(初始图忘拍了

2,      经过拆件PU401清理后公共点和+3VALWP恢复正常,再拆掉U10测输入+5VALW还短,同时也拆了另一个USB供电IC U8依旧,(料板上没找到5脚的SY6288D后来用8脚的AP2301M改上)。再断开5V结点后级还是短路,跑了下图纸+5VALW去的地还不少。
3, 接着就上烧机大法,加3V烧摸到内存供电PU501(RT8207M)发烫,果断拆了阻值恢复正常,装好新的PU401和PU501准备试下机
4,  加电试了下电流偏高(具体多少忘记了)还是有短路且U11,PU401芯片发烫看来EC也挂了(此EC带程序后来淘了个),测EC供电短路拆后恢复正常(之前也想到它可能会坏,只是想碰运气看)。
5,   等芯片到了装好U11后,再重新打一遍对地值确定无殊。加电待机电流0.02正常了,触发上电一路跳变亮机,维修基本结束。望各位坛友不吝赐,发贴不易也请加点分!谢谢哦

 会员1525957100鑫豆2023-11-7 06:26

网友:
技术很好,看来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网友A:
烧这么多  要好多时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这么多  要好多时间啊

是的,毛烦的…

网友:
EC带程序吧

网友:
这个EC我的编程器刷不了。一般都是买剪板的

网友:
带的,描述的很明白了

网友B:
烧这么多 你这是飞线改板专业毕业的吧

网友:
这机子我修过好多,不知道为什么这个EC特别爱击穿。

网友:
这机坏这么多元件,估计也修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C:
这个EC我的编程器刷不了。一般都是买剪板的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EC我的编程器刷不了。一般都是买剪板的多少钱买的

剪板30元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这么多 你这是飞线改板专业毕业的吧

还好,耐心点你也可以。

网友D:
烧机法,用的什么东西,哪里能买,叫什么?谢谢

网友E:
技术真的是很成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机法,用的什么东西,哪里能买,叫什么?谢谢

稳压电源接两个鳄鱼夹,接烧机点就可以啦。

网友F:
待机0.02很正常么 还是有轻微漏电的地方呀

网友:
我看见这种情况头都疼  好像这种搞好了  不稳定  三天两头坏

网友:
额烧的三五哪成哪个样子了居然CPU没坏真幸运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待机0.02很正常么 还是有轻微漏电的地方呀

我的稳压电源是偏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这么多 你这是飞线改板专业毕业的吧

发贴不易,请加点分鼓励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术真的是很成熟

感谢你的阅读和认可,麻烦加点分吧

网友:
待机稍高

网友G:
兄弟,烧了多少呀。 这个串烧可不是好玩, 每每遇到 心情忐忑。 恭喜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兄弟,烧了多少呀。 这个串烧可不是好玩, 每每遇到 心情忐忑。 恭喜

比较幸运,修到一半时有点担心还好CPU没挂……

网友:
               烧的这么严重啊

网友:
这技术可以啊  可惜我不会改

网友:
真羡慕你们天天有得修

网友:
如果是我看到烧坏的地方这么多肯定换板了

网友:
这机子是遭了什么罪一下子烧了这么多东西。

网友:
这种机子真考验师傅附技术和耐心啊,好在桥没有烧,所以还要靠几分运气!

网友:
技术真的很好,在这里学习。。。。。。。。。。。。

网友:
短路还是比较好修的  就是要跳过保护隔离管烧 不然隔离管会烧坏

网友H:
为什么看这些帖子都要花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看这些帖子都要花钱啊、、、、、、、、、、、、、、、

应该不用花钱的呀,不是只有精华贴要购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