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电流0.1

楼主(2018-10-30):
联想g480电流0.1开机0.5 桥烫 发现是桥缺供电 换51461 ok

网友:
感觉不对啊,缺电为什么桥会热?我碰到一个类似问题但是戴尔的板子,桥把3.3拉低了,但中途搞供电的时候亮机了几次次后又拉低了,最后换桥解决!你这个怕会返修

网友A:
同意楼上说法,缺供电怎么还会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说法,缺供电怎么还会发烫?

有些板子PCH缺供电确实会发烫的 并不是短路才会烫

网友:
记得发前修845和915的板子时,遇到过南桥缺电压,桥会很烫,,。。

网友:
缺供电也会烫   今天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