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V不开机。。

楼主(2018-10-30):
插上充电器,指示灯亮。按开机键。风煽一直转,但屏不显示,,拆开看了主板没有修过。主板型号550CC  2。0的,。,

网友A:
具体看下电流 综合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看下电流 综合分析

你说这句话就是在为难楼主,人家只是一个初学者,可调电源肯定是没有的,说点实际的,你看我:楼主,你这电脑坏了,找专业的人士去维修吧,别把问题搞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