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81H3-LM V1.0无时钟无复

楼主(2018-10-30):
今天收到一客户拿来的联想品牌电脑型号:LENOVO D5050通电后不显示,风扇一直转就是屏幕没反应,以为是简单问题把内存拔掉就能开机,结果你懂的先来一张这主板的图

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先测量内存、桥、总线、CPU供电都正常,然后在测PCI-E A13.14 电压0.36顺便测了一下A11复位0.26,在测内存时钟无、复位无,看来只有按时序来了,如果时钟要出来还必须满足2个条件一个是vr_ready、pch_pwrok这里来2个信号电路图

测量vr_ready连接一个上拉电阻R288还有一个电容C299测得电压为3.3V正常啊,在测pch_pwrok,这个信号是I036脚发出连接一个QN17芯片,测量下QN17电压为3.27V这个我就晕了电压都正常为什么不出时钟,后来想了下换个U试下结果听见报警声唉, 修板这么多年很少遇见INTEL处理器坏的,现在U有涨价跟客服报了价,说考虑下浪费老子时间,同行们你们说这个收不收检查费啊,我把图纸一起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给我点赞,新手发贴请多多指教

H81H3-LM-图纸V1.0.pdf

网友:
他要是不修,那就要收检查费了,,,,,,,,,,,,

网友:
仁兄,你这个板子上的跑码卡市场上有卖的吗?

网友:
G520的U坏的还是比较多一点,H61主板上的这种U。

网友:
他要是不修,那就要收检查费了,

网友:
CPU坏还真是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