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魅蓝6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8-10-30):
主板不开机,有没有大神教教我怎么测什么问题。

网友A:
看看开机条件阿,有没短路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开机条件阿,有没短路阿。

按开机键电流100松手就没有,cpu字库?

网友:
新手不会测

网友A:
是走到100还是按下去直接100?说清楚来。

网友B:
送到修理店去修吧。别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送到修理店去修吧。别浪费时间。。

练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走到100还是按下去直接100?说清楚来。

没电流,按开机键就100,手就没有了。

网友:
电源断路然后吹CPU爆锡了么么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