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时开时不开怎么解决

楼主(2018-10-30):
a1466时开时不开怎么解决。据说是板层问题请问大神怎么解决??

网友:
就按不开机来查呀,,不开机时,看有什么电压或信号没有,,,,,

网友:
亮灯不上电?还是有电压上来不显?不上电SMC电路正常的话基本上这机子多是CPU挂了,如果CPU重新植球不行就只能换了。

网友:
据说这样的问题很难解决    要根据时序一点一点的查

网友:
不开机时查各种待机条件

网友:
拆开看看主板有没有异常

网友:
不开啥现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