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有没有工厂人士,解释下面一段命令

楼主(2018-10-30):
  • EFI BOF :Usb0:\ 0106D1\>Efiutil.efi f MBP102_0106_B00.f d FullUpdate SafetyoffUsb0:\ 0106D1\>Efiutil.efi f MBP102_0106_B00.fd -ForceAll NVa

网友A:
你这个是一个更新命令呀,后面-后面的是控制参数。。。具体的可以在命令后面加/?查看帮助或者直接打help查看帮助。usb0这个是从usb设备里面读升级固件信息。。。

网友:
这种是苹果pro升级固件的命令吧。

网友:
这是win10的机器装了win7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一个更新命令呀,后面-后面的是控制参数。。。具体的可以在命令后面加/?查看帮助或者直接打help查看 ...

厉害了老总,这个你都懂啊!

网友:
这是不是c语言的语句指令?

网友: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语言,看样子是升级BIOS的 从USB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一个更新命令呀,后面-后面的是控制参数。。。具体的可以在命令后面加/?查看帮助或者直接打help查 ...

厉害了,感觉外面应该用处不大

网友:
百度译下呀

网友:
–FullUpdate –Safetyoff 这个组合的意思是关闭安全设置然后全部更新,这个指令会检测固件和平台对应不对应
-ForceAll –NVa  这个是强制更新不检测是不是对应的平台,后面的nva好像没打完整。。。

网友:
只有大神级别的才懂这个   对于我 完全看不懂

网友:
百度译不了的兄弟,不信你试试,这个要懂点命令就可以理解了,这里其实是给了你两个选择,一个是安全模式,下面一个是强制模式。MBP102_0106_B00.fd是Boot ROM的版本号,说白了这是苹果升级EFI BIOS   这是MacBook Pro  13英寸的机器吧 。

网友B:
应该是在EUFI模式下更新一个固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在EUFI模式下更新一个固件。

是的!uefi shell下更新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uefi shell下更新固件

您好, 有没有朋友研究UEFI SHELL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 有没有朋友研究UEFI SHELL的?

只是知道,看了几个帮组提示而已

网友:
16楼好像专搞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