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值变小导致B75A-IE35不出触发一例

楼主(2018-10-30):
修V星B75A-IE35不触发 ,测5VSB正常,测开关脚5V,IO80脚接收开机信号有跳变,81脚有输出,82脚没有返回的信号,查图 测3VSB只有2.43V, 从板料摘了一片UP0104P换好开机没反应,再测3VSB还是2.43V晕,看反馈电阻 就两个直接焊下测量R499—3.3K正常,R509—6.7K图中标示是10K这个不正常,把刚才板料的上反馈电阻取下测量是10k,把两个电阻焊好开机马上上电跑码亮机。再测3VSB电压值3.4V。

网友:
真的不太明白呢,对主板没有什么研究的

网友:
沙发更换3VSB的ADJ脚电阻,我也换过一回,换了6个,板子快焊糊了,才弄好

网友:
今天又修一片故障一样也是R509阻值减小可能是通病吧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学习了。图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