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断路大电流检查是电子开关管烧了

楼主(2018-10-31):
出来时候发现电子开关管掉点了,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说的问题。掉点可以找相通的原件连线就可以。这开关管也可以短接的,一坨锡就解决。

网友B:
电子开关一般不会烧,只是经过它的电流大了就烫。不要直接上电烧,单独烧主供电这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开关一般不会烧,只是经过它的电流大了就烫。不要直接上电烧,单独烧主供电这一路。

断路拆下来就不怕几个掉点了可能到底层了这个线路是哪里的飞线断接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说的问题。掉点可以找相通的原件连线就可以。这开关管也可以短接的,一坨锡就解决。

断路拆下来就不怕几个掉点了可能到底层了这个线路是哪里的飞线断接行不行

网友:
电子开关没有接地脚,不会短路的!一般是后级电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