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801IO南桥和82801JIR JIB能不能代换

楼主(2018-10-31):
82801IO南桥和82801JIR JIB能不能代换,客户主板桥坏了,没有82801IO。只有JIR JIB.在线等,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只能是自己试了,而且就是能代换也会有些功能不能用,,,只能是主要功能可用,,,

网友:
OK 成功了。忘记说了,亮了跑系统都可以】

网友:
带R的只是支持软阵列而已,服务器的板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