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951P闪屏

楼主(2018-10-31):
La-8951p闪屏,一直狂闪。从背面可以看出是LED灯珠在闪烁。
更换屏幕闪烁依旧,
更换屏线闪烁依旧,
拆除主板检测。测量LEDVDD=20V背光供电正常。
测量背光开启信号DISOFF#=3.26V高电平正常。
测量背光控制信号INVT_PWM信号2.36V。示波器测量其不断处于高电平和低电平之间回快速切换。就是它了。
该机背光调节信号受控于芯片组。刷了BIOS之后故障依旧。直接去掉PCH_PWM控制信号的R1463后,然后把背光调节信号连接到背光开启。屏幕不在闪烁。其实如果把r1465补上应该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