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77P-D3 不触发 无RSMRST 修复过程

楼主(2018-10-31):
  技嘉 ga- z77p-d3 主板通电插上诊断卡   3vsb待机灯不亮

  开始查南桥晶振  示波器测试正常 .
转向查rsmrst ,IO的116脚测试无电压,看来南桥没有发出来

,转向查南桥rtc电路

  先测量R368和R369都有3.3V正常 测到R364无电压找到问题了 ,R364到D8的第3脚不通断线了,刮开焊盘发现了

链接好通电 待机灯亮

上电跑码了

修复完成

网友:
楼主。主板时序很好啊!值得学习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又一次学习了。

网友:
一开始是3vsb待机灯不亮,为什么要先是测量时钟,首先就应是查待机电压呀,,

网友(2019-02-17):
RSMRST不 是io发给南桥的吗?怎么是南桥发给io,楼主解释一下。

网友:
技嘉主板这问题少,人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