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汇美TH-615K+三灯齐亮无动作,(电源灯缺纸灯暂停灯)

楼主(2018-10-31):
接上电源,开机,三灯(电源灯缺纸灯暂停灯)齐亮。无复位动作,放纸无进纸动作,换进纸传感器不得。量步进电机,两组数值相同,好的。量电源板输出,42V正常,94V输出仅是42伏,难道是它不正常?那位师傅碰到过这个问题,指点一下?

网友:
软件问题,经过问题初步分析,为打印机程序问题

网友:
问题是如何找得到那个程序呀。这种打印机太少见了。打公司电话根本是没有电话。

网友:
好厉害,没修过打印机,以后加油啦

网友:
2种方式可以得到,问厂家,自己找

网友:
找了几家,终于找到一块主板,换上去,按开关,机器复位,打印头复位,面板,电源灯亮了,其它灯熄灭了。装机。打印正常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