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dell 外星人 15R2/17R3 LA-C912P REV 2.0 合成me不行

楼主(2018-10-31):
dell 外星人南桥坏了,换了南桥,之前是cpu供电有的,换了之后就没有cpu供电了,电流0.6,下载了论坛里的都不行,有个c912p rev 2.0说是官方的,刷了也不行。me版本是11.0.0.1194,从迅维下载了个me,替换了也不行。求个确切是官方的bios。

网友A:
桥分商务版和普通版的哦,丝印是一样的

网友:
论坛不是有原厂的吗?

网友B:
楼主的搞定没?手上有台进水南桥短路了,你这么一说我南桥都不想订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搞定没?手上有台进水南桥短路了,你这么一说我南桥都不想订来换了

搞不定bios,就不要换南桥了。我已经确定是bios导致的不出cpu供电

网友(2019-03-18):
南桥什么型号?我这有块桥晶体直接炸了

网友(2019-06-16):
楼主搞定了没,我也有一台换的南桥,和你的现象几乎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分商务版和普通版的哦,丝印是一样的

请问这位大神怎么区分商务版普通版,我这里有一台外星人桥坏掉了,换了两个桥了还是不行

网友C:
你的这台机器是怎么解决的,我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台机器是怎么解决的,我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现象

退了-------------------

网友D(2019-10-27):
看了半天,换桥成功的一个没有。有成功的反馈一下

网友(2021-11-26):
引用 网友D:
看了半天,换桥成功的一个没有。有成功的反馈一下

我换好了 换了要刷BIOS

网友E:
我这个是换南桥的 南桥短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这个是换南桥的 南桥短路

那是当时不会配置,后来没过多久就搞定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是当时不会配置,后来没过多久就搞定这个问题了

还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