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B85-PLUS R2.0 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8-10-31):
一大早客户等在门口 说有台主机 时间久没有用 开不了机

接过来通电 不显示

擦内存 不显示 报价80 客户同意修

拆出主板
测各个电压正常 测到PCI-E的A11脚时 没有电压

心想应该是三极管问题  点位图没有找到相同版号的 就在CPU供电芯片附近一个个拆三极管

拆到这个三极管时 复位3.3V出来 显示正常

没有分用 发发小通病 不要说我

网友A:
看得无头无脑的。还要分。是那样坏。A11无复位是无CPU电压。还是无好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得无头无脑的。还要分。是那样坏。A11无复位是无CPU电压。还是无好信号,

cpu电压有了,但没复位导致的..........................

网友:
没有复位,怎么就开始在CPU供电芯片附近一个个拆三极管,这是认为桥指定发出复位而CPU没有收到吗

网友:
这是没复位啊,怎么就知道要在CPU供电芯片旁拆三级管了

网友:
这不好啊要返修的啊 还是找问题根源啊

网友(2019-03-28):
哈哈,这样也行啊,,没有复位其实就是好多没有CPU  PG信号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