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OSW9MB6E0 海尔T6 这个图纸是不有几个版本的

楼主(2018-10-31):
DAOSW9MB6E0 海尔T6 这个图纸是不有几个版本的  我下载的 和主板都 对不上

网友:
好像分几代的CPU , 这个 很乱 。。。。。。。。。。。。

网友:
对不上元器件吗????

网友:
工厂的图纸当然是很多版本的,我们能下载到可能只是其中一个,部分元件对不上也没办法,将就用吧

网友:
一般图纸都会有好几个版本,如果要完全对应上,那就要版本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