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e2280swn不通电

楼主(2018-10-31):
e2280swn不通电刷  待机电流0.01   按开关键没反应   开关电压正常3.3v  mcu解决

网友: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电压都正常的可以来刷下程序

网友(2018-12-06):
好多显示器都是 程序坏。
有的是程序块坏

网友:
这个显示器我卖了好多呀,还没见到mcu坏的呢

网友(2019-05-16):
这种驱动板两个芯片的要怎么刷?不经常遇到这种机子

网友:
这个好像论坛里早就有了吧

网友:
新兴路的分享,有空下一个是是是,不下的试试

网友(2019-06-23):
现在好多 新款显示器都 是 程序和 屏幕出 问题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
是换MCU吗??还是刷固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