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HP Pavilion 23 All in One PC

楼主(2018-10-31):
HP Pavilion 23 All in One PC 不触发待机没3,5v这款机是开机才3,5v吗?

网友A:
那位兄弟有板原机EC,和BIOS传上来试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位兄弟有板原机EC,和BIOS传上来试一下!谢谢

给出贴纸型号!

网友A:
拆开就没有贴纸型号了,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就没有贴纸型号了,有点麻烦

外壳上应该有的,你找找

网友A:
兄弟你有这板的ec、bios吗。发上来试一下。lo也换过了。就是不触发,不知道这板是不是触发才有3.5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有这板的ec、bios吗。发上来试一下。lo也换过了。就是不触发,不知道这板是不是触发才有3.5v供电

网友:
正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