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surface pro

楼主(2018-10-31):
这个
笔记本
插上键盘后,键盘可以使用,使用触摸板会休眠,一动触摸就休眠,外接使用鼠标正常,找个同样的机器上的一体键盘触摸板,对换下还是同样的问题,求教下
笔记本

网友:
那你可以把BIOS对换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换键盘试过没有 不是键盘应该就是软件问题吧 修了两千多台 只有一个同行问过这个问题 但是没有给我修 如果不是系统键盘问题可以发来看看

网友:
这几是不是主板有通病 键盘触摸板不能用 碰到几个 不会搞

网友:
这个机器屏幕太tm难拆了。。。。。。

网友:
不是软件 就是BIOS问 题吧

网友:
三楼的键盘保修好包拆屏包屏需要的看我个人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