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20开机白屏

楼主(2018-10-31):
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基本状况,机器拿到手开机白屏,外接没有反应,就以为是主板问题,于是拆机,主板取下来到不接内屏开机一切完。相信大家遇到类似的问题肯定首先会觉得会换屏,或者是焊显卡,当然我跟大家的思路也会是一样的,所以才走了很多弯路,显卡加焊不行,又把显卡取下来重焊,过程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不小心就会干坏显卡,不过结果证明我还是没有把显卡搞坏。因为没有这个现成的屏线可以试,就纠结到底是显卡本身的问题还是屏线问题,还是其它地方,思路有点迷茫了。看看论坛上关于这个机器的关点不多,不过看到有人说这个屏信号是受南北桥控制的,难道干了显卡现在又干南桥吗,想想不对,还是要一点一点查起。先打了一遍屏线基本都是通的,显卡没有现成的,查查屏接口走线,手上没有图纸,就买一份,总比买显卡便宜,打了一下供电,过了一遍接口供电,基本都正常。不太会用工具,贴错地方。接着往下说,接口供电一切正常,会不会是BIOS问题呢,因为有人说南桥问题,当然也会是BIOS,刷完,还是一样。突然想起刚才测接口电压的时候没接屏,那接了屏会不会是一样的呢,接上屏再打一下接口各个电压,19V正常,3.3V只有1.2V电压明显低了,先打完其它线路再来找原因,打完所有电压,信号,基本都正常,只有这个3.3V低了,故障点找到了,但是这个板子没有芯片标识,跑线路谈何容易,那也得一跑,跑Q505只有G极有5V电压,后过D S极都没电压,Q504也是只有G极有3.3V,D S脚1.2V,以为是Q505  Q504边上的C534电容短路把电压拉低,取下电容故障一样,那就不是电容,那就是是这两个Q505,Q504其中一个坏了,找来换上,最终确定Q504坏了,换上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