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GTX1060显卡 短路 不显示

楼主(2018-10-31):
顾客说用着突然啪的一声 拿过来接上 并没有短路 打各处对地 没有短 上电 插诊断卡 跑2B卡很长一段时间 到00 但是不显示  仔细看看 主板PCIE插槽给显卡供电的12V 显卡上滤波电容 有点变色 测量是短路的 拆下 还是不显示

网友:
能听到啪的一声,而且供电还有,那很大可能是显卡芯片坏了,,,,

网友(2019-03-25):
你好 请问你的显卡解决了吗?可以加我微信13678317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