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VD成功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8-10-31):
板号:X55VD REV.2.1
故障:开机黑屏
检查过程:插上可调电源开机电流跳变到0.9A左右停止,经验判断不过内存,
再插上诊断卡,飞线定议脚,开机诊断卡挡55,确定是内存问题了,
内存是板载的,所以先刷个BIOS试试,还是一样故障,只好屏蔽板载内存了,

点位图可以看到PCB_ID2与PCB_ID0这两个内存控制信号,接地代表板载内存,
接+3VS代表外接内存插座,所以把R2432放到R2433,R2424放到R2422,然后插
上内存,开机亮了,烤机半天没问题,完!

附上点位图与亮机BIOS,,,

网友:
v                    学习了   屏蔽的好

网友:
怎么有图片看不到啊?

网友A:
这么牛逼?你为什么说ID0-ID2对面就是屏蔽板载内存?有说明书?还是华硕的官方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牛逼?你为什么说ID0-ID2对面就是屏蔽板载内存?有说明书?还是华硕的官方手册?

只能说是有高手这样屏蔽过别的板,照样试了几次,,才归纳起来说,,还有ID1这个信号,我也试了对调位置,ID1是接+3VS的话,会先认板载内存,再认外接内存,那样就会慢几秒才亮机了。

网友:
老方法、啦

网友:
怎么有图片看不到啊?了了只能说是有高手这样屏蔽过别的板,照样试了几次,,才归纳起来说,,还有ID1这个信号,我也试了对调位置,ID1是接+3VS的话,会先认板载内存,再认外接内存,那样就会慢几秒才亮机了。

网友:
学习内存屏蔽技术

网友:
板载内存的机器越来越多,收藏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谢谢!

网友B:
我上次屏蔽了一个,大爷的,休眠后唤不醒,把板载的颗粒全部都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屏蔽了一个,大爷的,休眠后唤不醒,把板载的颗粒全部都拆掉就可以了

是啊,一般都要拆完好些,,,,只有测试正常了再拆颗粒才好

网友:
怎么有图片看不到啊......................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还是比较方便的,下次遇到试下

网友:
华硕板载内存就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2019-07-24):
学习了  楼主厉害  大神级

网友:
屏蔽内存厉害了,,,,,,,,,,,,,,,,,,,,

网友:
看图来的吗还是有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