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炫龙炎魔T1-740S1N故障修复,附上BIOS

楼主(2018-10-31):
前两天来了一台炫龙炎魔T1-740S1N的电脑,板号MBPNTSN158-1340,通电0.28A,CPU换过,BIOS刷过,测得无线网卡22脚只有0.5V左右,怀疑南桥坏当时没敢换,因为没有图纸,昨天终于换掉了南桥,通电到达了1.4A,当时太激动了,,赶紧上屏,有两次跳变,但还是不亮机?这是怎么回事?于是把BIOS刷回原机BIOS程序,还是不亮,就在这时,可能因为不小心把EC也搞烧了,无奈订芯片吧,就在今天,换上EC后还是老样子,然后无意间又换个U试试,居然亮机了,好吧,CPU南桥全坏了还带上EC,我只能谢天谢地这CPU不是板载的,故障就修到这里了,折腾了两天终于搞定。最后附上亮机图和BIOS,给有用到的朋友

网友A:
原来的问题,应该就南桥坏吧?我也有台,和你一样.打算订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问题,应该就南桥坏吧?我也有台,和你一样.打算订桥试下

是啊,南桥确定是坏的,CPU也是坏的,EC被我不小心搞坏的

网友B:
这种山寨版的CPU在0.28A的时候你就要先换个CPU看看的,可能换了就好了,根本就没有后来的换桥换E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山寨版的CPU在0.28A的时候你就要先换个CPU看看的,可能换了就好了,根本就没有后来的换桥换EC的问题。

我不可能会忽略这样的小细节,一开始就把U给换了,因为我知道这种U爱坏,没换南桥之前换U还是一样的电流

网友:
  集成CPU坏的如此多,,,,,,,,,,,,,,,,,,,,,,,,

网友:
修出来。成本不低

网友:
好在手里有个一样的桥,CPU坏了是真没办法,只能和客户说明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