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95M-DGS不触发加点位

楼主(2018-10-31):
  • 同行的主板,拿过来报价60元,OK,同意修,故障不触发,找点位找到了花了10分下载打不开,打开报错。。。索性就直接买个点位下载,不触发我一般都是先查RSMR.ST的3.3V。果然偏低了只有1v直接拆电阻一坨锡完美亮机

华擎ASROCK_B75 PRO3_R1.02(70-MXGLV0-A14)点位图.rar

网友:
楼主这个软件打开FZ格式的点位确实有报错的这个情况,换华硕的心点位软件就不会报错。

网友:
搞什么都有花点本钱。学习家经验往往是垫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