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41S 暗屏 屏上面没有开启信号 主板应该从那里开始查

楼主(2018-10-31):
华硕 X541S 暗屏 屏上面没有开启信号  主板应该从那里开始查 华硕 X541S 暗屏 屏上面没有开启信号  主板应该从那里开始查

网友:
开启信号的上拉,以及显卡本身,,,。。

网友:
硕 X541S 暗屏 屏上面没有开启信号  你都说了 没有开启信号那就查下开启信号的来源

网友:
‘直接在屏幕上面   强拉个3.3做开启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