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820-3332-A集成修改ME的BIOS

楼主(2018-10-31):
已经修改ME。。。直接刷能点亮。。。。不需要拆任何 IC 。。不要重置就OK。。。。。。。。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

3332-A 修改ME.zip

网友A:
这个是改集成的  BIOS吗?

网友:
这个是不是所谓的BIOS合成

网友:
应该就是直接可以刷了亮机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改集成的  BIOS吗?

是的  改集成的 BIOS、、、ME 也修改 好了。。

网友B:
刷机可亮机,但是合住盖子后打开风扇主板还在工作,无显示,有声音,也不是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机可亮机,但是合住盖子后打开风扇主板还在工作,无显示,有声音,也不是暗屏。

那你 拆了 显卡供电 电感 试试。。。

网友C:
刷后开机咚……一声响,屏不亮,风扇狂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后开机咚……一声响,屏不亮,风扇狂转!

拆掉  显卡供电电感。  就在显卡  旁边。。。。。。。。

网友(2019-04-17):
刷了找不到硬盘 不知道是不是硬盘也是坏的 刷过的都没有遇到不认硬盘的吧

网友D:
我刷了不认硬盘 是硬盘坏了,吗  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刷了不认硬盘 是硬盘坏了,吗  大神

应该 是硬盘或者 排线。。。。如果是 10.12系统就启动不了。

网友(2020-08-31):
今天收到一台1398 不显示 不出显卡供电 直接刷了这个bios 亮了 只是不能盒盖休眠 休眠了就得强制重启

网友(2021-04-01):
刷了秒亮  运行特别卡是不是要改ME

网友(2021-05-30):
我有台时显时不显,下载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