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D 3.6 不触发

楼主(2018-10-31):
机器拿来,不触发 拆机查电压 待机正常  按开关有跳变 但电流没有变化,刷了BIOS 后一个鸟样。。。但刚插电源待机电流会0.017-0.025跳变  我估计CPU 悬了

网友A:
细心点查,待机正常吗?????

网友:
RTC电路正常吗   查一下  这个机器cpu坏的还是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细心点查,待机正常吗?????

兄弟  待机3  5V 都正常,PM_PWRBT# 一直为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  待机3  5V 都正常,PM_PWRBT# 一直为3.3V

有3v,5v不代表待机全正常呀;待机正常再查触发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PWRBTN#按开关都一直没有跳变吗?

开关给EC有跳变吗?  EC到桥有跳变吗?

不行你就先刷个BIOS看看呢

网友C:
这个机器CPU坏的机会还是有,IT8585程序也会有问题,如果EC条件都正常的话,先刷个主BIOS试试。

X555LD 贴纸X555LD.rar

网友:
基本就是U坏了,如果确定RTC电路的话

网友:
楼主刷BIOS 了吗  刷BIOS会有惊喜

网友:
发给我来修吧楼主,不要搞什么估计,要以事实为依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CPU坏的机会还是有,IT8585程序也会有问题,如果EC条件都正常的话,先刷个主BIOS试试。

bios 已刷  EC 基本条件都测试了·

网友:
我有两片料版   一片显卡短路焼了,一片cpu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