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3468 进水维修

楼主(2018-10-31):
该机从服务站拿来的 进水了 应该是服务站要换主板 价格太高 ,所以拿来修的。。无待机 检测待机芯片附近有一电阻腐蚀 PR5113  ,是750K的 处理好开机掉电 ,发现R1306 PR5155 都坏了  因为找不到图纸 不知道多大 。刚好问了群里的兄弟 。他也在修这个板子  确定这两个电阻都是10k   装好 开机正常亮 顺便附上这两个位置的照片  ,以后有兄弟遇到也知道有没有掉件。这个位置在触摸板下面  容易进水腐蚀 。希望对兄弟们有用

网友:
可以,没图真的恼火啊~!!!

网友:
这机器有新问题   第一次开机电流停在0.4a 二次开机才能亮,,检测发现是EC的SLP_S3信号到apl5930的8脚EN 断线。连上OK  修复

网友:
看来楼主找到图纸了,修起来蛮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