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华硕Z77不触发维修之待机条件

楼主(2018-10-31):
今日碰到一块华硕的P8Z77-V LE,症状为不触发,就是点开机针脚毫无反应的这种情况。
不触发,就从基本的待机条件下手吧。

请问这9大待机条件是不是都满足的?但是还是不触发,只要通电桥就发热。
高手指点一下哪里的问题。

网友A:
不触发,不光是PCH的待机条件,还要有EC的待机条件

PCH待机条件
1、供电   VCCSUS3_3/V5REF_SUS【8系列后无V5REF】2、时钟   VCCRTC  3.3V  RTCRST 3.3V SRTCRST 3.3V  32.768KMHZ
3、INTVRMEN 3.3V
4、VCCDSW3_3 3.3V 深度睡眠电压一般不用,所以跟VCCSUS3_3相连
5、DWVRMEN 3.3V
6、DPWROK  3.3V 深度睡眠OK
7、RSMRST# 3.3V PCH内部触发模块的复位

EC待机条件
1、待机供电  VCCA
2、时钟【现在大部份EC集成了】
3、复位 ECRST#、WRST#
4、BIOS程序

开关进EC    EC发出PWRBT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不光是PCH的待机条件,还要有EC的待机条件

PCH待机条件
1、供电   VCCSUS3_3/V5REF_SUS【8系列 ...

你这个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网友:
只要通电桥就发热,这个应当就是桥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