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电源指示灯不亮,不充电

楼主(2018-10-31):
近日接了一台苹果a1466,版号:820-00165-a,一开始是不开机,按开机键也没反应,客户讲也没进水,就是电池的电用完了,插上电源没反应,指示灯也不亮,报价留机,客户走了,就先把机器拆了,把电池拔了再开也不行,当天太晚了,就没有继续往下修,第二天插上电源,他自己又好了,赶紧装机,插电正常,先点着吧,于是就去忙别的了,过了好一会一看自动掉关机了,以为没电了,插电源继续,进到系统一看电池有电的,这就有点麻烦了,反复的试,就是会掉电,后来我装了个鲁大师,测了一下温度,104度最高,一会就关机了,原来是温度高了,心想鲁大师有个节能模式,调了一下,果然不掉电了,反复的测试,没问题了,准备打电话给客户,问题来了,电源指示灯不亮了,也不充电了,又从新拆机,看电路图,SYS_ONEWIRE 这个信号有, SMC_BC_ACOK 这个也有,q7155的g级是一直是高电平 ,如果是低电平的话就可以充电的,论坛里有人说有两个电阻是通病量了一下,也正常,充电芯片换了,小板和排线也换了,真的是找不到问题了,不是到哪位大神遇到过,给小弟指点下迷津

网友A:
充电小板上链接主板的排线 看看有没有问题
排线没有问题的话 在侧有没有觉得公共点电压 和ec的3.42v 如果有 ec坏的几率很高

网友B:
A1466不充电的大部分换SMC就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A1466不充电的大部分换SMC就会好。

有时候还是能充电的,只要把电源拔了,再插上去基本上就不充电了,指示灯也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小板上链接主板的排线 看看有没有问题
排线没有问题的话 在侧有没有觉得公共点电压 和ec的3.42v 如果有 ...

我也量了各部份电压,都有,这种情况感觉就像ec没有检测到适配器,要是说ec坏了吧有时候充电又是正常的,但是只要把电源拔了再插就不充电了,指示灯也不亮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我本来准备换ec了,但是感觉它又没坏,想着最坏的打算就是换ec吗,就先把ec加焊了一下,没想到居然好了,指示灯不亮就是ec没有读取到适配器信息,但是我量了那个电压,3.4v左右,中间没有断线,ec旁边的那个测试点都有电压,一开始以为是ec发出来的,后来想想应该是电源适配器发给ec的,ec没有收到这个信号,所以指示灯不亮,然后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