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两款主板通病,遇到多次,未解决

楼主(2018-10-31):
第一款,蓝天的主板,光驱位置插硬盘就会烧南桥,OK主板是不会的,,光驱位置只要不接硬盘就没有问题

第二款,内存槽贴纸的板号是NTSN开头的,电流跑0.5,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平台复位和cpu复位也出来了,就是死活不跑

如果有知道的麻烦告知一下,或者提供一下思路,谢了

网友A:
别人修过的板都怕 ,加高难度,生意蛮好的,这么多板修,第二款的板所有供电有,按时序查信号好点,感觉开机电流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人修过的板都怕 ,加高难度,生意蛮好的,这么多板修,第二款的板所有供电有,按时序查信号好点,感觉开 ...

我这很多都是别人修过的,,第二款没图纸,没点位

网友B:
第一款,你按蓝天的板号,找一下相关电路图,看一下光驱位与硬盘位 有什么区别,按说不会烧的吧

网友A:
第二款版号是没有的是吧,P366E8130这个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款,你按蓝天的板号,找一下相关电路图,看一下光驱位与硬盘位 有什么区别,按说不会烧的吧

不知道,以前也遇到过,光驱,硬盘不装,机器可以点亮,装上之后,触发就掉电,然后桥就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款版号是没有的是吧,P366E8130这个是什么

板号是内存槽的贴纸上面,,这块主板的板号是NTSN15330

网友:
楼主 修好了 吗  我以前也遇到过  没有修好 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以前也遇到过,光驱,硬盘不装,机器可以点亮,装上之后,触发就掉电,然后桥就烧了

这款板子相对本身就是桥爱出问题

网友:
蓝天应该有资料的,你论坛找找

网友:
修好了 吗   好想看看答案,学习学习。

网友:
会烧估计是短路的吧,结果出来没,我也想知道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人修过的板都怕 ,加高难度,生意蛮好的,这么多板修,第二款的板所有供电有,按时序查信号好点,感觉开机 ...

你的意思恐怕谁也读不懂。

网友:
第2款换桥后0.4也是没解决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对于刚入场的小弟非常有借鉴意义。

网友:
好奇是同一个硬盘烧的 还是换其它硬盘也烧

网友:
第二款换CPU试了么

网友:
第二个主板你换下CPU,不行了刷下BIOS,如果还是不行,查下桥的供电

网友:
NTSN15330 前天修个,故障3v短路  换南桥开机。裸板跑到1.8左右回落到0.5左右亮机。我的屏19v供电烧断 开启被拉低  调节烧断,后飞线搞定。

网友:
雪狼,你这是桥和显卡都干了也没好,焊接技术不一般,我是最多换换南桥,显卡不去搞了,买回来的好多事水货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以前也遇到过,光驱,硬盘不装,机器可以点亮,装上之后,触发就掉电,然后桥就烧了

这种可能极低,主要看一下你的光驱托架是不是不太标准,里面有针脚会和5V短路,数据线都有四个电容隔离开的,怎么可能会烧?你应该是问题没有找到,掉电的真正原因你没有修好,每次把主板放到BGA上加热就开机了,错误的以为是换桥好的。

网友:
蓝天的可以先不用管,大不了换了桥之后,主板用在其他机器上面,。。主要的就是NTSN的,电流0.48-0.5左右,一直没搞定,BIOS刷过,桥换过,甚至EC也换过

网友:
光驱位安装硬盘没有遇见过少南桥的,一般都还是有一定的保护电路吧。

网友:
楼主意思我不明白,是插硬盘烧南桥,还是光驱,硬盘一起插烧南桥。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吧,这种问题确实不好修

网友:
前几天刚遇见一台,换桥好了。。。

网友:
第二个。没图纸点位。难修了

网友:
为什么要光驱位置装硬盘,不是有SSD卡槽

网友A:
今天我竟然遇到一片外观跟你第二款一模一样, 版号MBPNTSN152-2312,什么【锋麦】杂牌子,图片不好上传,图片是要外链接https://pan.baidu.com/s/1_spQuaqDu4NYKFClE2NE7w  第二张https://pan.baidu.com/s/1JhBspFrGwtjKqwE7CaUgAg第三张https://pan.baidu.com/s/1cw32ub_5q3T4b42mPqg8a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竟然遇到一片外观跟你第二款一模一样, 版号MBPNTSN152-2312,什么【锋麦】杂牌子,图片不好上传,图 ...

嗯,板型是一样的,,这种板型的,0.5左右电流都没搞定过

网友:
第二片板的机器 我曾经有一台,后来心血来潮拆机一看,发现没有图纸点位我就把机器卖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