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搬板为啥不联机噢

楼主(2018-10-31):
有大神知道吗,苹果6搬板。没装上盖,电流60左右。装了硬盘,装了基带搬了基带码片。还是不联机。换了u2换了usb管,还是不联机,电流定60左右

网友A:
有硬盘应该是不能联机的吧

网友B:
楼说说的是,装了原硬盘,没上盖是不会联机的。不装硬盘正常就会联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说说的是,装了原硬盘,没上盖是不会联机的。不装硬盘正常就会联机。

现在取了硬盘,没装上盖还是不联机。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硬盘应该是不能联机的吧

额,不是吧

网友:
不装上盖,开机定60正常吗?正常不是应该80-100之间一抖一抖吗?

网友:
电源爆了

网友(2018-11-30):
能强制进恢复模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