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手机硬盘坏的,都不会显示进度条吗

楼主(2018-10-31):
苹果手机硬盘坏了,刷机报错,都不会显示进度条吗。显示进度条报错就不是硬盘问题吧?求大神科普一下

网友:
进度条动了基本上就排除硬盘。。。。。。。。。。

网友:
不动,没装好的多

网友A:
不一定,把硬盘拆了,正常6代以下会出条。6S以上会打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把硬盘拆了,正常6代以下会出条。6S以上会打圈。

噢这样啊。谢谢大神分享

网友B:
刷机前面百分50不过应该是硬盘但是刷机时却保有亮苹果,没亮问题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机前面百分50不过应该是硬盘但是刷机时却保有亮苹果,没亮问题就大了

噢这样啊。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