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卡美欧A8进水开机启动选择模式

楼主(2018-10-31):
机型:
卡美欧A8

故障:
进水后开机进启动选择模式不停跳动

维修过程:
显微镜下看有多处发霉,尾插5V输入脚腐蚀。此机设计存在一个不大不小的缺陷,CPU容易坏或者尾插异常均容易出现启动选择模式。
先取下所有屏蔽盖观察进水不严重,清洗后试机,故障依旧.而且会自动按上键或者下键,需要插上充电器才能触发开机,但是开机后开机键正常。

更换腐蚀的尾插后试机,故障依旧

测量音量键对地值,均是890左右--正常,测量电压,上键电压1.83正常,下键电压1.27不正常。音量信号是没有上拉电阻的,所以坏了那就是保护管坏或者芯片坏了。取下保护管测量还是只有1.27V,看来芯片坏了。没有图纸,那就不知道是那个芯片来的。有的MTK来自电源,有的来自CPU,那就直接换电源---故障依旧

继续换cpu吧,掉了很多漆,换好后开机试机一切正常。

装回屏蔽盖装机-----不开机了,哎,漏电9ma

拆开检查无安装异常,加电触发10ma不动,松手回0,不联机。查了下电源周边无对地短路元件,更换电源吧--故障依旧

继续换时钟试试---依旧

拆下cpu吧,又掉漆好多了---触发变20mA了,补上,换好cpu---开机了。

维修结束。相关图片如下:

网友:
钢网要单独买一个哦

网友A:
买阿毛的吗?威利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阿毛的吗?威利的呢?

不管那个牌子,只要能值好锡就行、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