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技嘉A55求助

楼主(2018-10-31):
客户送修一个技嘉A55主板,加电不亮。   上电测发现上CPU,能过。 再上内存,发现跑码刚过内存就没复位了,再测CPU供电,桥的1.1V供电都没有了。   换过IO,,刷过BIOS,没有这种CPU供电芯片,所以加焊了一下。 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有谁碰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桥的1.1V供电都没有了就修出这个供电先,应该是这个供电不稳定

网友:
没有CPU供电,那从它的开启来查,,,,,,,,,,,

网友:
IO脚检测信号脚也测下,那个不正常也会这样。

网友:
技嘉的主板很好修的。有图纸。也有点位图。

网友:
你那IO是IT8728F吧,如果是测下127(DCD1#)脚是多少电压,那个差不多2V左右。

网友:
1.1没有,就往前追啊,前面肯定不正常了,还有,你码卡是跑什么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