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B75有的USB不好用

楼主(2018-10-31):
客户送修一块MSI B75主板,表示U口不好用。 上电测试发现确实U口键盘没反应。 量USB 5V供电正常 。 两根数据线对地阻值也一致。 拆了数据线上的保护二极管,再测还是一样。  BIOS确认没有关。  这个是桥坏了吗?

网友:
数据和时钟脚没有问题,供电也有,BIOS选项设置正确,最后判断桥应该有问题。

网友:
我这板外面那个内槽插上没反应

网友:
USB_OC#  这个电压正常吗    这个是用822和472牌组进行分压的   3.3V    这个MS-7788   就在桥的边上   桥盖板拿掉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你还有其它信号没有查,所以不能完全认定是桥坏了,,,,。

网友:
MSI主板也有这个USB OC检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