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GT730 1G D5 短路维修。

楼主(2018-10-31):
翔升GT730  1G   D5   短路维修

整机插上电源,不触发,拆下显卡,可触发开机显示,说明显卡有短路。

拆出显卡测量,12V短路,测量GPU,显存的所有场效应管栅极与漏极之间的阻值,发现GPU上管短路,栅极与漏极之间的阻值为0欧。更换场管。

接着测对地阻值,发现GPU上管源极12V对地阻值偏低,9欧,拆卸GPU电源驱动芯片8120A(这管是12V供电的,这管之前备货很多十多片。因为内存常用),
再次测量,12V对地500欧左右。基本正常。果断更换8120A,

接上电源(特制显卡插头,用以维修显卡供电用的,之前发过图片了),测量GPU,显存均无电压输出。测量电源驱动芯片8120A 第七脚开启电压   0V,不正常,

保护了。顺着8120A 第七脚跑线到2N7002,拆下此三极管,去保护。七脚开启电压正常,0.7V,但GPU电压依然无输出(上下管的栅极也无驱动电压).测GPU上下管的栅极对地阻值,发现下管的栅极对地阻值偏低,只有5欧,对地短路。再次拆下GPU下管测量对地400多欧。,说明下管栅极对地短路有问题。导致8120A保护无驱动电压输出。

这个帖子重点:拆下场效应管测量源极与漏极正反向阻值,400多欧(黑表笔对源极,红表对漏极),反向无穷大。 理论上是正常的呀。但用黑表笔不动,红表笔触动一下栅极,场管要是好的话。这时源极与漏极应该直接导通的呀,但还是没导通,所以说下管也损坏。换之电压正常。(实验证明,单测场管的源极与漏极正反向阻值,不能判断场管的好坏).

上电开机:

装个驱动,烤鸡

发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经验所谈,并非纸上谈情说爱。所以尊重一下发贴人。

哈哈哈。。。。。。。。。。。这个焊接如何????,把字打小一点。

网友:
能修显卡的都是高手,理论扎实

网友:
上下都烧要换供电芯片的吧?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功率管还是第一次看到软坏的。

网友:
短路的量上管,一般上管坏 下管坏不会上电保护会无电压输出,RT8120A 量5脚VCC 1脚BOOT 7脚EN 这是很多显卡显存供电IC通用的脚位定义,最难搞的还是显存供电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