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32显示器图像问题

楼主(2018-10-31):
       这个机器图像看电影和一些图片上不清晰,例如这个皮肤上有黄色,和桌面图片不清晰,各位有遇到这个问题的么

网友:
鬼脸?查逻辑板试试,是友达屏吗

网友:
有资料说是VHL电压不正常,导致液晶管无法正常关闭造成的,VHG是开启电压

网友:
查逻辑板吧

网友:
屏线,vgl,vgh

网友:
应该是缺一路信号吧,检查排线和屏幕,不行再检查主板

网友(2018-11-30):
用橡皮擦下屏线试试,看看会不会好。感觉是屏线可能性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