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加电0.5不显

楼主(2018-10-31):
       联想Z470独显  板号DAKL6MB16G0  加电0.5A 无跳变 不显示  测量独显 核显供电为0V。先修独显供电,无开启信号,查GFXON为低 ,来自U9,查U9工作条件,2脚为低,查Q22  2脚为高不对,依据时序查PLTRST# 3.3V 正常,现在就卡到DGPU_PWR_EN#这个信号这里了,这个信号应该为低才对吧,他怎么就成高的了呢,求高手指点

网友:
电流这么低!应该还有别的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缺缺电压    查供电

网友:
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二级电压都查下   电流这么低  应该还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二级电压应该都正常了,PLTRST#都正常了,如果按时序的话,应该是要开独显了吧,可是就卡这里不出了

网友:
这就要静下心来查查,要点时间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