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三角感叹号 无服务。没有插卡情况

楼主(2018-10-31):
手上一台苹果6s 出现如图

itunes刷机可以通过。 更换过基带电源。射频。无果还是这样的。 没有思路,求助下,指点下什么情况。

网友:
能激活吗?

网友A:
不能激活

网友:
还是基带问题,现在苹果刷机基带坏了也能过,就是不能激活

网友:
射频部分问题

网友:
拨打紧急电话看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mocuz/42/index.php?mod=viewthread&tid=1176387&viewthread_share=1&isshare=1&version=4.2

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你有没有搞懂是无信号还是无基带

网友:
我现在有一台和你的一模一样的楼主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链接电脑用爱思助手看下是无串号还是无基带,无串号检查RFfE 总线上的原件。因为12的系统刷机时不验证基带,楼主可以刷机,刷亮机器后测量基带电源输出的S2和S4供电,如果没有的话检查基带电源,有供电检查基带焊盘对地阻值。

网友:
无基带,按没基带思路走一次。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如果不查线路
大射频先搞
再来就是 基带电源和 附近电容
再就是基带

网友:
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 谢谢提供来分析下

网友:
我的是基带挂了   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原因

网友:
没有基带故障,新系统刷机不验证基带。按照没有基带维修

网友(2018-12-08):
楼主这机子弄好了吗?我有一6扩容的和你情况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激活

楼主张机子修好了吗?我有台6和你情况一样。扩容的用了短时间就这样了

网友:
可能性太多啦  这种状态是无基带导致  看看基带电源 供电电容有出问题的吗  这块有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