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IH61MHB全板电压正常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8-10-31):
       映泰IH61MHB主板,全板电压都有不跑码。该主板最先拿来维修是CPU座子的针歪了几根,调整好后,上电测试能正显示亮机就让客户拿回去了。但是没一会儿板子又送了回来说点不亮,我接上我的电源测试还是正常的啊。又让客户自己拿回去试试,又对他说不行再换个电源试试,过了一天这个板子又送来了。说折腾了一晚上都没点亮。我说不可能啊。再用我的电源还是能点亮啊。我让他把他机箱也拿来,帮他装机。机箱拿来装好触发能上电,但不跑码。接显示器也不亮,估计可能是电源有问题,用我的电源就能点亮,于是换了个新电源装上,还是不亮,用我的电源却能点亮,而且进系统都正常。邪门了,扒了扒我的破烂库存找出来好几个新旧好电源试机都没能把板子点亮,唯独我这个修主板的电源能点亮。估计是板子可能有问题。用点不亮主板的电源试机测全板供电都出来了,但是发现VCC-SA供电有些高,正常应该为0.9几,该板为1.06V 于是想把该电压调回0.9v,查看主板找到VCC-SA的供电是由一组PWM提供,UP1514Q是该路电源的管理芯片。该芯片管脚定义和RT9214相同, 借用RT9214图纸,把6脚的反馈电阻调一下,该板6脚正好有空出来调整电压的焊盘,经过计算在分压电阻上端电阻上并了一个300欧电阻,电压降到0.94v,但是主板依然不跑码,刷个bios还是不行。用我修板子的电源就能正常点亮。真是太奇怪了。不想浪费时间,干脆把我的电源给他换上用吧。不研究了,太浪费时间了。可气的是客户嫌我电源太旧不同意。没办法还是静下心来慢慢修吧。心想如果能找到图纸说不定就能修好。上论坛一搜还真有这个板子的图纸,感慨论坛如此强大啊。以下重点。分析用我维修用的电源能点亮其它电源点不亮,那一定是我这个电源某个电压或信号正好符合主板亮机的条件。那就先测这个能点亮主板的电源各组电压,再和其他电源各组电压进行对比。测量结果,只有一组电压有明显的区别,12v这组供电,能点亮主板的电源12v供电只有11.5v ,偏低正常12V.但是就是这个原因却能让主板跑码点亮。搜下图纸,看看12v供电都去了哪里,重点应该是提供信号上拉电路。其它供电电路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搜出来的只有这个电路, 就是给CPU电源芯片开启信号。对比能点亮开启信号电压是5.4V,而点不亮开启信号是6.2V 看图纸该芯片是ISL6363 查看手册,发现该芯片的开启电压应该是1.08v左右。那么就是说这个开启电压太高了。一定是这里的问题,这个电压是12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的。看图上电阻10K 下电阻1K 分压是1.08V 分别测量这两电阻发现上电阻10K已经变成1K了。计算后分压正好是6v。问题终于找到了。是ISL6363的开启电压过高造成主板不跑码。用那个12v偏低的电源分压后是5V左右,能点亮主板,但正常12V分压已经6v了。估计6V是ISL6363开启电压的上限,超过这个电压芯片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换上10K电阻,主板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A:
最初不是说全板电压正常吗,按后面的说法,应当是CPU没有电压呀,,。。。

网友:
这个还是值得学习的。不错。

网友B:
这么邪门的事原来是你电源太次了 还有那个管家供电一点零几伏也应该算正常范畴

网友:
全板电压正常,此例这个还是值得学习

网友:
最开始不把大概测量清楚。返修是必须的

网友:
不知道映泰的主板有点位图没有,昨天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邪门的事原来是你电源太次了 还有那个管家供电一点零几伏也应该算正常范畴

估计你都没仔细看帖子,正常电源反而点不亮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初不是说全板电压正常吗,按后面的说法,应当是CPU没有电压呀,,。。。

CPU电压始终都有,就是不跑码,你也没有仔细看帖子。

网友C:
不开启的主板,CPU供电出来没有?还是出来了电压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开启的主板,CPU供电出来没有?还是出来了电压偏低?

cpu电压始终有,但是不跑码,CPU电压基本正常,都在1.07v,集显电压也出来了1.1v。

网友:
辛苦了,楼主总结分享经验给码友,为码友快速判断故障提供参考,值得加分鼓励。

网友:
充分说明垃圾电源还是蛮有用的

网友:
cpu电压正常,还是开启问题?没遇到过呢>这种开启电压过高 ,cpu供电芯片也容易损坏吧

网友:
cpu电压始终有,但是不跑码,CPU电压基本正常,都在1.07v,集显电压也出来了1.1v

网友:
这种问题真是折腾死人不偿命啊,还好被楼主的耐心征服,真是大快人心

网友:
很好思路非常清晰,也是整个维修过程的记录,值得借鉴和学习。。

网友:
楼主技术真高,能从电源上找出问题,还是杂牌板

网友:
高手思路非常清晰,整个维修过程没有绕弯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