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显卡要用LINUX系统测试,LINUX做到这一部不认硬盘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2018-10-31):
修显卡要用LINUX系统测试,LINUX做到这一部不认硬盘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有660ti的测试程序吗?

网友:
不认硬盘你怎么进的这个界面,U盘直接进的吗,LINUX版本不行吧,别人用的是乌班图10.04的桌面版,你这个界面我没有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660ti的测试程序吗?

我有6系7系

网友:
都是大神,显卡都会修

网友:
我qq1905721197,可以给我一份吗,买一个份也可以

网友B:
也可以给一份吗? 买也行!

网友:
不知道,我让楼下回答你。或者百度一下。以前给别人装LIUNX就是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给一份吗? 买也行!

联系方式

网友:
你用什么主板做的,硬盘模式有没有改,如果有VGA的板,把VGA禁用掉

网友:
大师们的显卡都可以修。和测试,学习了。

网友:
高大上,我完全不懂呢,用都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