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大神指点,苹果7修完基带电源无震动思路

楼主(2018-10-31):
苹果7,无服务,感叹号,重植基带电源后故障排除,但所有震动都没了,求大神指导,震动芯片没动过。谢谢

网友A:
重植小电源不能根治,一段时间就会不行。98先飞线,再装小电源。没有震动,可能你搞虚焊了小电源旁边的小音频。

网友B:
基带电源隔壁那个芯片吹虚汗了 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植小电源不能根治,一段时间就会不行。98先飞线,再装小电源。没有震动,可能你搞虚焊了小电源旁边的小音 ...

谢谢,四个对地点己飞线,震动问题应该是震动芯片吧,大音频重做了,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基带电源隔壁那个芯片吹虚汗了 我遇到过

大音频我都重做了,还不行,只能考虑震动IC了,CPU背后没勇气干了,谢谢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音频我都重做了,还不行,只能考虑震动IC了,CPU背后没勇气干了,谢谢兄弟!

搞好了吗哪里问提

网友D:
兄弟搞好了么?今天我也是一台7无服务,搞了基带电源好了,就无振动了:bukaixin:打算明天搞了

网友:
兄弟搞好了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兄弟搞好了么?今天我也是一台7无服务,搞了基带电源好了,就无振动了:bukaixin:打算明天搞了

我没搞下去了。你的搞好没?哪里问题?

网友:
没好,咱关注下7楼,看他搞定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没搞下去了。你的搞好没?哪里问题?

好了,旁边u3601虚了,重值一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