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问题软包锂电池出现松皮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2018-11-01):
如题 ,求教个问题软包锂电池出现松皮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估计是天气潮湿,长时间不通用,再通电就短路了

网友A:
电池如果使用时间不长,那就可能是大电流充放电,导致电池内部剧烈反应,引发气泡。
另外,正常使用中,锂电池内部也是会慢慢释放气体的,只是这个过程相对很缓慢。时间足够长了,就出现气泡了,也就是你看到的松皮现象了。

网友:
老外,或者过热引起的,锂电池性能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如果使用时间不长,那就可能是大电流充放电,导致电池内部剧烈反应,引发气泡。
另外,正常使用中,锂 ...

受教了  兄弟 .............................